[讨论] scoreboard去访问寄存器或者读取mem会不会很奇怪?

楼主(2024-07-25):
有时检查数据正确之外,还会去访问寄存器看看状态,这时候在scoreboard中直接去访问(前门/后门)寄存器会不会很奇怪?
还有就是在scoreboard中也会去后门读读SRAM或者DDR中的数据,这个会不会奇怪?
我自己的一直理解是,scoreboard中基本只会做结果的比较判定,其它的准备工作应该是都在其它uvc中进行。

如果不是很规范,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呢,或者模板供参考下呢?

网友A:
寄存器的话,可以使用RAL机制建立寄存器的regmodel,就可以进行比对了。至于SRAM/DDR,一般用monitor会不会更好?毕竟是signal级别的时序转到高抽象级事务的处理。或者用BFM在sequence或者test里面做读写比较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话,可以使用RAL机制建立寄存器的regmodel,就可以进行比对了。至于SRAM/DDR,一般用monitor会不会 ...

这里是直接使用regmodel获取期望值或镜像值来进行比对吗?如果是要发起一次读写读取某个寄存器的状态,这个操作是要消耗时间的,可能也是因为要消耗时间才会觉得奇怪

网友(2025-01-23):
我觉得没啥奇怪的,我自己项目,一些比较就会直接做在sb里面,sb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场所,checker里面调用寄存器模型后,拿到的值做一些比较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