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MC仿真结果,直方图中的点都在一条线上

楼主(2024-07-25):
已经调取了mc的lib文件,这个工艺(vis工艺-世界先进半导体)仿真mc不需要更换_mis的器件。
这个是44点的仿真结果,很奇怪,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期待指教!!!!!

网友A:
仿真的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吗?要是用的斜坡,把斜坡斜率再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吗?要是用的斜坡,把斜坡斜率再调小一点。

不是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网友:
全工艺角能过吗?看着MC的结果,一致性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