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线如何拉齐

楼主(2024-07-25):
版图中如何设置可以把一排长短不一的线一边拉齐, 求解答

网友:
全选,把线条切成一样长的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非常感谢,还有动图,但是我尝试了一下,的确整体移动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对齐,难道宽度不同的线不可以吗同时对齐吗

网友:
最后是双击,不是单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动图,但是我尝试了一下,的确整体移动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对齐,难道宽度不同的线不可以吗 ...

最后是双击。

单击的话,是每根线都伸长同样的距离

双击的话,是整体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双击。

学习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又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麻烦问一下,quick  align命令在哪,我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quick  align命令在哪,我咋没找到

edit---qiuck Align(默认快捷键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怎么从S切换到A 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从S切换到A 呀

你需要先打开 Full select,然后再a就能框选那些线头了,再双击某个位置就能拉齐线了。Full select按钮一版在页面左上角在Open、Save按钮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先打开 Full select,然后再a就能框选那些线头了,再双击某个位置就能拉齐线了。Full select按钮一 ...

谢谢,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妙呀,学到了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双击。

好家伙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学习到了,太强了

网友:
ctrl+shift+x试试

网友:
全选+裁剪:ctrl+a  +    shif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双击。

学到了,不知道还有双击这个功能,一直是用全选裁切的对齐方式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啊,见动图

学到了 感谢

网友(2025-07-04):
哇,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