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吸附

楼主(2024-07-25):
之前画的时候没有开吸附,画好了因为没吸附,LVS报错,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一下全部自动吸附

楼主:
感谢大佬分享,这个界面在哪点开?

楼主:
找到界面了,但是这不是设置吸附之后孔保留的操作吗?我是栅极没吸附报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界面了,但是这不是设置吸附之后孔保留的操作吗?我是栅极没吸附报的错

什么是栅极没吸附啊

网友B:
我不喜欢用吸附,我都不开这个功能,不用吸附就会报错吗,我咋没有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用吸附,我都不开这个功能,不用吸附就会报错吗,我咋没有报啊

吸附应该只是辅助画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栅极没吸附啊

不好意思,是我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