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了一个二级运算放大器进行瞬态仿真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2024-07-25):
为什么越来越高了

网友A:
是不是没接成闭环?
而且地电位是对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接成闭环?
而且地电位是对的嘛?

地是0V,我以前用这种方法测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A:
贴图看起来像是开环工作,开环工作的运放输出电压DC点不固定的。

这个运放就是开环工作的?是比较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看起来像是开环工作,开环工作的运放输出电压DC点不固定的。

这个运放就是开环工作的?是比较器吗?? ...

是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第一级电路,是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二级运放。。然后这种接法是之前师兄教给我的,所以我就一直这样仿着

网友A:
建议和师兄确认一下为什么这样仿。
Besides我也在做三运放仪表,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和师兄确认一下为什么这样仿。
Besides我也在做三运放仪表,可以交流。 ...

真的吗 太好了,只不过我还是一个研0,所以好多问题都不是很懂,正在慢慢学 。
我最近确实遇到了一个问题。第一级A1,A2用的运放:::

第二级A3用的运放:就是和第一级这种差不多的双端输出的全差分二级运放。

放在一起以后,

由于电阻太大,占用面积太大,所以选择继续在后面级联A3,但是多级联1级A3放大倍数最高也只能到1000倍,师兄说再级联一级,但是再级联一级的话,我的瞬态输出就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减小输入瞬态幅度的话,此问题就会解决,但是这是由于我的A3的输入输出摆幅不够大引起的吗?

网友A:
运放本身没问题。
仿真方式有问题。
建议先分别确认第一级和第二级单独工作没有问题。
再仿真整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本身没问题。
仿真方式有问题。
建议先分别确认第一级和第二级单独工作没有问题。

你好,我按照闭环的方式仿瞬态,确实没有向高处的波动了,谢谢,但是上一个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
看一下第二级运放的DC点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第二级运放的DC点是不是正常的~

是正常滴!

网友A:
如果说减小输入幅度就不会出现,那就是输入幅度不对罗。
假如是1000倍增益,rail-to-rail的话,输入电压幅度最大也就是电源电压VDD的/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减小输入幅度就不会出现,那就是输入幅度不对罗。
假如是1000倍增益,rail-to-rail的话,输入电压幅 ...

我给的250uV欸,在您说的这个幅度范围内捏

网友A:
你给出的波形图是OP3的正端输出波形,那其他的关键节点,瞬态波形正确吗符合公式吗
eg,OP1、OP2和OP3的反馈节点和输出节点波形。

第二级全差分运放有没有带共模反馈?单独工作的时候,DC/AC/TRAN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开环不稳定。很正常,带个容性负载看看

网友:
信号建立时间不够,仿真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波形图是OP3的正端输出波形,那其他的关键节点,瞬态波形正确吗?符合公式吗?
eg,OP1、OP2和OP3 ...

您好,前面两级电路都单独仿真过了,也有共模反馈。AC\DC\TRAN\CMRR\PSRR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摆幅都仿真过了,没有什么错误呀。会不会是因为我的第二级输出摆幅不够?现在是±1.92V.

现在的结构。

100uV输入,双端差分输出:放大倍数>10000倍。

250uV输入,双端差分输出,并且前两级输出结点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A:
从100uV那张图算出来的增益约为1.633/0.1*1000=16330,250*16330/1000=4.0825,看起来工作点异常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我有以下问题:
1、第二级第三级都是VON反馈至VIN,这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吗?
2、第二级第三级是rail-to-rail输入吧?
3、增益设置那么大的原因是什么?不担心offset导致饱和?(实际看TI/ADI的PGA datasheet,增益并不会做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00uV那张图算出来的增益约为1.633/0.1*1000=16330,250*16330/1000=4.0825,看起来工作点异常的可能性很 ...

VON连接VIN这个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太清楚这里会有什么要求,所以就目前是这样连接的。

增益大的原因是因为  师兄给我要求是20000倍。。。所以我在尽力想让250uV的输入能达到20000倍。
谢谢你的回答,我昨天改进了一下系统的稳定性,放大倍数好多了,就是输入幅度一直不够,我再去看看直流工作点吧。直流工作点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00uV那张图算出来的增益约为1.633/0.1*1000=16330,250*16330/1000=4.0825,看起来工作点异常的可能性很 ...

输入并不能达到轨对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