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 GDS view无法打开

楼主(2024-07-25):
屏幕截图 2024-07-25  各位,本人遇到EMX的GDS view无法查看的问题,遂用了最简单的两段导线连接一个电阻,但是还是会报这个错误。X-section中的Scaled看图层的功能是正常的,是可以正常看到工艺下的图层信息,也设置了Cadence Pin,但是EMX GDS view就是打不开,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你的layermap没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ayermap没设置对吧

好像是的!我今天看了错误提示,告诉我我的layer map file中contain an invalid record,但是layer map和.proc文件都是厂商提供的,该工艺在virtuoso中能正常仿真(不知道这点能否说明layermap文件没问题?)我也自己校对过.proc文件和.layermap文件的序号能否对上(是对上的)。不知是哪个文件出了问题,还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我今天看了错误提示,告诉我我的layer map file中contain an invalid record,但是layer map和 ...

你做个试验吧,我怀疑的layout中有不属于layermap的层,你要不试试一些简单金属能不能生成gdsview,先不要用孔之类的,我觉得mim的孔最容易出问题,首先要排除

网友:
还有就是,有些pcell使用会有问题,你可以尝试打散你的电阻或者其他器件再试试生成gds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个试验吧,我怀疑的layout中有不属于layermap的层,你要不试试一些简单金属能不能生成gdsview,先不 ...

你好,我试了下不管用最基本的M1 drawing金属层还是顶层金属拉一条直线打上P1、P2的pin,都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layermap文件出问题了呢? 屏幕截图 2024-07-26  屏幕截图 2024-07-26

网友:
你的layermap是到pdk路径下放器件的那个文件夹找的吗?还有就是你的EMX配置layermap路径有没有问题,你是不是没有配置过EMX的layermap,默认他的配置

网友:
EMX需要配置process file跟layermap的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你可以参照下面的语句去配置,在你项目目录下面的.cdsinit增加如下语句,记得process跟layermap替换成你自己工艺的路径就行,然后重启virtuoso

EMX_process_path="/home/PDK/TSMC/T-DBT-221124-001_Ver.0.3"
EMX_process_name="tsmc.proc"
EMX_layer_table="/home/PDK/TSMC/tsmc180/tsmc180.layermap"

网友A:
EMX_process_path="/home/prject/TSMC/tsmc_file"
EMX_process_name="tsmc180.proc"
EMX_layer_table="/home/XXXX/XXXX/tsmc180.layermap"

在你的工作路径下,打开.cdsinit,增加如上语句(proc与layermap路径填你自己工艺的),保存后重启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_process_path="/home/prject/TSMC/tsmc_file"
EMX_process_name="tsmc180.proc"
EMX_layer_table="/hom ...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在尝试上述指向方法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根据路径找到的.layermap文件以及系统的warning提示觉得是该工艺下的.layermap文件格式有错误,将该工艺.layermap文件下最后一列的“OASISLayerName:”直接删除后,EMX可以跑通了,并且结果和库中的电感能够对应上。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你可以参照下面的语句去配置,在你项目目录下面的.cdsinit增加如下语句,记得process跟layer ...

感谢感谢,用你这个方法真好了,不过emx界面好像没有这个设置。用skill还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