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调电路

楼主(2024-07-25):
修调电路里,这里面一路的选通门,第一个根本就不导通啊,放在这是什么意思啊?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
功能问题,自己琢磨吧

网友A:
第二根线为什么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根线为什么在抖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工艺问题,从反相器里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工艺问题,从反相器里出来的

反相器的尺寸给大一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的尺寸给大一些看看

这个

网友A:
你把w/L调大,L最小是500n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w/L调大,L最小是500n么

L最小是18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