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没有什么低功耗的本振生成电路

楼主(2024-07-26):
最近在做接收机,使用分频器来产生四路正交的本振信号。发现分频器仿真电流就不小,测试电流更大。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架构可以不使用分频器能产生四路正交的本振信号呢

网友:
注入锁定

网友:
QVCO直接生成四相信号代价是面积大一点,或者PPF多相滤波

网友A:
PPF插损会比较大,也需要buffer进行补偿,高频的话可以用hyb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F插损会比较大,也需要buffer进行补偿,高频的话可以用hybrid

老哥你好,ppf好像确实是插损较大,实际用了buffer之后,电流也不小。hybrid是什么样架构呢,怎么搜索相关的pap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ppf好像确实是插损较大,实际用了buffer之后,电流也不小。hybrid是什么样架构呢,怎么搜索相 ...

hybrid做10GHz以上的IQ generator还可以,sub6G不用考虑了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B:
hybrid做10GHz以上的IQ generator还可以,sub6G不用考虑了

老哥,你好,hybrid是什么架构呢?应该怎么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