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建立时间

楼主(2024-07-26):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为什么测二级运放后仿的建立时间,输出会上升一个0.2V,但是前仿又没有问题

网友:
初始就有0.2V呀,变化量是1V,加起来不就是1.2

网友A:
后仿寄生电阻太大了,检查下前后仿的DC 电压是不是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寄生电阻太大了,检查下前后仿的DC 电压是不是差别很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