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完整通路上电压值所MOS宽长比的变化的疑问

楼主(2024-07-26):
各个MOS都已经打开
通过仿真发现,sain端的电压,随W增大而减小,也随L增大而减小,为什么?应该怎么解释

仿真发现M3管的电流是向右

网友:
vdd通过打开了mos管和res传到sain,碰到gate就停了,没有路径到地啊。还是说有其他条件?比如mos管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