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X gdsview 无法查看剖面图

楼主(2024-07-26):
尝试很多方法,但是就是无法看到剖面图

软件是正常加载的
求哥哥们帮忙看下是哪里没设置好?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论坛里的5.7版本?

网友:
要装个软件才行啊,你看manual里面,提到了支持的几种的软件,然后你安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5.7版本?

是的

网友(2024-08-30):
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求告知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