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前仿ENOB很低

楼主(2024-07-26):
想设计一个10bitsaradc,单仿bootstrap开关有12bit,现在全部搭好只有7bit不知道为啥,求大佬指点,谢谢!!!

感觉CDAC跳转有点不准,但是N侧(上面绿色)跳转的挺准的,P侧(下面紫色)后面调准可能差1mv左右然后,到最后可能会比错一点点,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校准,感觉10位应该也不需要校准电路吧应该是我哪里搞得有问题?,谢谢各位看到这里~

楼主:
用理想开关仿了还是7bit多,应该就是CDAC跳转精度的问题,后面会差1mV
补充:单独仿CDAC跳转精度没问题,应该是比较器引入的噪声,噪声里面主要问题应该是回踢噪声?回踢噪声看起来确实很明显

放大器结构:

楼主:
只用CDAC仿真,跳转也不是很准,但是起码最后能回到600,和比较器一起仿真,只能回到599.xx着这样

楼主:
单仿桥接CDAC跳转也不太准确 KE~GJTL(RS0$[K`58Q41RHP.png
但感觉这电路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比较器的噪声在前仿没影响,你设置了相干采样了吗?多少个点,多少个周期,采样率多少?

网友A:
你单独输入直流信号仿真,和你的码字对应过吗?看看是哪一步出错了,看那个时间段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噪声在前仿没影响,你设置了相干采样了吗?多少个点,多少个周期,采样率多少? ...

是相干采样,最上面那个图是160点,2个周期,采样率40M,160*(1/40M) = 2*(1/500k),刚才又仿了一下发现在整体仿真的时候发现自举开关处的ENOB降到的10bit(之前是单独仿自举开关挂1pF电容是12bit),我用理想开关代替自举开关给整个系统仿真也只有7bit,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输入直流信号仿真,和你的码字对应过吗?看看是哪一步出错了,看那个时间段的静态工作点 ...

比较过程都没问题,很少有比错,错了也错的不多,冗余位可以纠过来,主要感觉就是每次跳转精度不准,单独仿桥接CDAC也不准,但是单独仿传统的电荷缩放CDAC(非桥接式的)跳转很准,但是我用传统的CDAC+理想开关和整个系统一起仿真的时候,出来只有只有6位,这时候接上了放大器,传统的电荷缩放CDAC也跳不准了,我感觉是因为放大器的问题

第一次搞,我也不知道哪些地方会出问题,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谢谢xd帮忙!

网友B:
你CDAC建立得似乎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DAC建立得似乎不太好

比较的时候能把大部分建立完,要是比错了的话我看到的比错的地方都能纠错

网友A:
DAC建立的不准,你是用桥接+冗余结构的?不能过分的追求电容个数,不然DAC精度很差,肯定比不过传统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建立的不准,你是用桥接+冗余结构的?不能过分的追求电容个数,不然DAC精度很差,肯定比不过传统二进制 ...

用传统的电容单独仿的时候比桥接准,但是接到电路里效果没有桥接的好,下面是仿真截图,感觉主要是接了放大器的问题,但我也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用传统二进制电容大小的跨度太大了感觉从1个Cu到512个Cu(用电容分裂后世256),如果Cu选的大一些驱动能力就不太够。谢谢哥指点!祝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早日发大财!
用桥接电容(理想开关):开关的输出20bit
最终输出:7.1bit
传统DAC(理想开关):开关的输出17.4bit
最终输出:6.4bit
原本带着仿真图,但网页出bug发不上来

网友C:
单独CDAC是怎么仿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桥接CDAC不能乱改,要计算后符合二进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CDAC是怎么仿的

就是依次给每一位1,一经发现问题了哈哈,桥接CDAC不能乱改,进制可能出问题,谢谢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D(2024-08-30):
那就是说您这个回踢噪声没啥影响,问题是出现在桥接电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您这个回踢噪声没啥影响,问题是出现在桥接电容上吗

我的是的,我的CDAC在单独仿的时候跳转都不准,最后发现不能乱加冗余不然就不是二进制了,低位和高位进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的,我的CDAC在单独仿的时候跳转都不准,最后发现不能乱加冗余不然就不是二进制了,低位和高位进制 ...

进制不一样也不影响比较啊,只要看到比较过程能正确完成,加不加冗余有什么区别呢?加冗余只是有些时候速度不够或者一些校准的需求之类的,跟你的比较准不准没有关系吧。看你给的图感觉MSB的settle好像速度不太够,可以试试用更小的电容或者降低采样速率看看是不是速度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的,我的CDAC在单独仿的时候跳转都不准,最后发现不能乱加冗余不然就不是二进制了,低位和高位进制 ...

请教您如何调整CDAC的跳转精度,特别是跳转精度相差很小的情况下?微调容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您如何调整CDAC的跳转精度,特别是跳转精度相差很小的情况下?微调容值吗?
...

没太懂你意思,跳转精度大概是什么意思,电容怎么给的值,跳出来就是多少,可以算的呀,有一些非理想寄生电容也只能大概估算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太懂你意思,跳转精度大概是什么意思,电容怎么给的值,跳出来就是多少,可以算的呀,有一些非理想寄生 ...

以二进制搜索为例,比如说寄生电容大概会带来5%左右的误差,这个bit可能是gain 0.95,另一个bit可能是0.94gain。你是重新去量化每一位的权重吗,还是继续沿着二进制的权重修正。感谢赐教。或者这样问,最后还原的模拟值你是用理想DAC输出,还是考虑误差继续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太懂你意思,跳转精度大概是什么意思,电容怎么给的值,跳出来就是多少,可以算的呀,有一些非理想寄生 ...

非理想电容和回踢噪声对于每一bit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举例说归一化的情况下来看可能呈现1:2.01:4.08:7.89:16.1类似这样的误差。请问您如何修正并提高eno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二进制搜索为例,比如说寄生电容大概会带来5%左右的误差,这个bit可能是gain 0.95,另一个bit可能是0.9 ...

我用的理想DAC,我也是初学之前做的时候还没考虑那么多,没有修正电容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理想DAC,我也是初学之前做的时候还没考虑那么多,没有修正电容的误差
...

不做修正的情况下你的enob大概可以做到多少?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理想电容和回踢噪声对于每一bit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举例说归一化的情况下来看可能呈现1:2.01:4.08: ...

做校准

网友(2024-10-04):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的,我的CDAC在单独仿的时候跳转都不准,最后发现不能乱加冗余不然就不是二进制了,低位和高位进制 ...

哥们儿,我做了一个16位的SAR,加了四位冗余,在第10和第11个电容之间插入了一个2Cu的桥接电容

以最小的电容为单位1,换算的权重是这样,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依次给每一位1,一经发现问题了哈哈,桥接CDAC不能乱改,进制可能出问题,谢谢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 ...

你好,楼主!方便把你最后CDAC的结构和各电容大小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方便把你最后CDAC的结构和各电容大小发出来吗?

我随便区值的,初学者最小的十20f,然后剩下二进制算就行,用的桥接

网友(2024-12-13):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桥接CDAC不能乱改,要计算后符合二进制才可以

楼主您好!现在我也搭理一个sar结构,用插入冗余位的方法实现11bit精度,但前仿出来只有9bit,还没找到原因,想问下您说的计算后符合二进制是指不能使用冗余而要使用二进制取值才行吗?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一定dac要二进制?还原最后的数字码权重对应dac权重即可叭

网友(2025-09-24):
引用 楼主:
没太懂你意思,跳转精度大概是什么意思,电容怎么给的值,跳出来就是多少,可以算的呀,有一些非理想寄生 ...

“电容怎么给的值,跳出来就是多少,可以算的呀”请问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吗,一到电容的地方就不会定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