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布局拥塞会不会导致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4-07-26):
这是一直迭代在减少WNS??
是不是WNS要正才可以??

网友A:
拥塞会导致。
可以改策略到congestion_xxxx的模式,工具会特地优化这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拥塞会导致。
可以改策略到congestion_xxxx的模式,工具会特地优化这部分的问题。 ...

怎么查看拥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