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aps管迁移率受温度的变化mos 参数如何优化

楼主(2024-07-26):
请教各位大佬,查看pdk可以看到迁移率的数值,但无法知道迁移率受温度的影响,请下面的一些数值有什么意思,是否有写迁移率受温度的影响

网友:
可以查看bsim model manual,上图中的参数跟迁移率相关,不过主要是常温下model fitting的参数,跟温度相关的参数,model card中也有,比如ute kt1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