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线束自动连接以及打孔

楼主(2024-07-26):
线束自动连接以及打孔
Shift+8是用来连接有名字对应的线束
Shift+9/0是可以用来连接无名的线束
这个脚本是根据木棉老师的脚本进行整合优化的。添加了可以部分规避DRC和LVS的rule的功能

xianshu lianjie.7z

楼主:
Shift+9/0要用部分选则选中线头才可以

网友A:
佬,使用这个脚本,线可以对齐,但是无法完成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佬,使用这个脚本,线可以对齐,但是无法完成打孔。

截图看一下呗应该能打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佬,使用这个脚本,线可以对齐,但是无法完成打孔。

看一下都报什么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一下都报什么错

您可以看一下您上传的脚本是否完整吗,我感觉可能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看一下您上传的脚本是否完整吗,我感觉可能不完整。

确实上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看一下您上传的脚本是否完整吗,我感觉可能不完整。

但是这个Shift+8应该也能用啊,你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Shift+9/0要用部分选则选中线头才可以

这个少了一部分,现在最新上传的是全的

xianshu lianjie.7z

楼主:
这个是全的

xianshu lianjie.7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看一下您上传的脚本是否完整吗,我感觉可能不完整。

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现在可以了,之前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好像是卡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连线后打孔都是居中打孔会有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连线后打孔都是居中打孔会有DRC

什么意思能发张图片看看吗是什么情况出现的DRC

网友(2024-10-29):
佬,这个脚本,收边的应该怎么调,调了0.38那边没有效果啊

网友(2024-12-04):
引用 楼主:
截图看一下呗应该能打孔的

你好问下,是否只能打一个孔?刚试运行了下,似乎只能一个via

网友C(2025-01-08):
大佬,这个脚本很好,path pathseg 拐弯的都支持,但是只能一个方向45度交错,能否换个方向135度交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脚本很好,path pathseg 拐弯的都支持,但是只能一个方向45度交错,能否换个方向135度交错呢 ...

这个没有考虑过

网友C:
connet by name有点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net by name有点bug

回复抱歉刚刚看到,你可以试试划两次

网友D(2025-02-17):
佬 我这边按线名称能连接但不能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佬 我这边按线名称能连接但不能打孔

激活命令后在那两个线上面划一下,哥 不是选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net by name有点bug

在激活一次就好了

网友:
模块级利用连接关系以及闲置走线道,应该能实现自动 route

网友E(2025-10-13):
佬。请问线宽小于0.11um时,金属线会超出边,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佬。请问线宽小于0.11um时,金属线会超出边,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这个没法不耽误吧,这个代码是系统自动打孔的,这种孔就是自带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