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时域分析 复数电压 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7-26):
之前一直没有想过  时域波形怎么画的   比如 一个交流信号乘以复数阻抗得到一个复数电压  tran仿真是用什么逻辑画出的电压波形呢  模值吗  实部吗
画出的波形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
阻抗1+1j实际上就是电阻和电容的串联,在输入电流频点的阻抗值相等。

网友: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析,从实信号的角度看,现实中的电路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幅度和相位,影响后的信号仍然是实的,影响后的信号在分解为复信号时,对负频率那部分的影响和对正频率的影响是共轭的而不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相乘的话,负频率部分应该是乘1-1j,就像傅里叶变换后信号是双边信号,通过的系统频率响应也是双边的,也就是说是负频率部分与负频率部分相乘,正频率部分和正频率相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