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4-07-26):
尝试设计了个功放功分的电路,从左到右分别是TRF37B75 (15dB功放)、QCN-45+(3dB功分)、HMC594(10dB功放)、ADRF5160(单刀双掷),用矢网分析仪测S参数发现S11(1端口接的图二里SMA3输入口)基本接近O,信号基本就没进去,有没有大佬帮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QAQ新人第一次搞硬件啥都不懂,我测了各点电压都跟预期一样,阻抗匹配的话我看这几个芯片都是内部集成5OΩ的,现在信号都进不去不知道该往哪解决了

网友A:
这个是射频电路,可能需要到微波的论坛中去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射频电路,可能需要到微波的论坛中去询问

好的,感谢提醒,我去另一边问问看

网友B:
你的信号都跑到AGND。功放放大是一级一级放大,避免放大噪声信号,中间那个无源功分是无源的不能起到放大作用。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都跑到AGND。功放放大是一级一级放大,避免放大噪声信号,中间那个无源功分是无源的不能起到放大作 ...

可以请问一下跑到AGND是指哪个位置出问题了吗?那个功分的话我是想着放大一级、分路、再放大一级的,那个无源功分的3dB指的是插损,应该说-3dB才对,确实没有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