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lvs问题

楼主(2024-07-26):
屏幕截图 2024-07-26  版图调用的是跟电路同一种,是没有_ls的,但结果却是这样,是为啥?是smic28的工艺

网友A:
如果没有调错的话,放的地方是不是有其他layer导致类型错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调错的话,放的地方是不是有其他layer导致类型错了呀。

应该不是,我版图电路都只调用一个器件也这样,我怀疑有啥lvs option,但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版图电路都只调用一个器件也这样,我怀疑有啥lvs option,但是不知道
...

可以找Senior layout问一下,我们上一个项目就是netlist需要去跑一个脚本,修改里面一个mos的类型去和layout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版图电路都只调用一个器件也这样,我怀疑有啥lvs option,但是不知道
...

看看你这个器件需不需要在LS 文件里面打开,再就是在DRC rule里面看剖面图,对比两个电阻版图的区别,看看是否是多层次或者缺层次导致的

网友B:
先确定有没有盖多余的层次,没有的话,把这两种电阻调出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看看层次是否有缺失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有没有盖多余的层次,没有的话,把这两种电阻调出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看看层次是否有缺失导致的 ...

调不出来,pdk没有-ls的电阻哦

网友C:
pdk里面没有这个器件,那就是你的LVS文件与PDK版本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k里面没有这个器件,那就是你的LVS文件与PDK版本不对应

这样吗。。。但是公司只安装了这一个,也没有啥其他问题,应该是一套,如果不匹配,drc,lvs应该问题挺多吧

网友:
检查layer,这种80%是你什么层次盖上去了,比如mos的多余层次和res有交叠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虽然pdk只有rm4_2t_ckt,但是改变尺寸就会变成rm4_ls_2t_ckt和rm4_lw_2t_ckt两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各位,虽然pdk只有rm4_2t_ckt,但是改变尺寸就会变成rm4_ls_2t_ckt和rm4_lw_2t_ckt两种
...

你这个应该是超过了特定的尺寸,就会变成另外一个device,我之前也遇到过。没办法rule就是这样定义的,smic的工艺就是不如tsmc的。

网友:
电阻的sub类型和sch上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