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k join内执行两个不同的线程,这两个线程是不同时钟域

楼主(2024-07-26):
小弟在看完绿皮书后,写了个验证异步FIFO的SV环境。由于需要测试读写同时发起,driver要并行驱动wr_n和rd_n信号,所以用了fork join将读写两个线程并行执行。

但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仿真有时候会卡死,$time一直hang住没有继续增加,测试代码如下:

想问下具体卡死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

网友A:
楼上指出来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就是你的两个while(1)的线程写在了fork-join none里面,且你这个task最后也没有disable fork这样的语句来关闭fork-join none里面的线程,这两个线程是无法结束的。

——注意你写的是driver,不是monitor。driver无法结束的话,你的仿真就会最终hang住,且hang住挂死的时间是会一直往后推进波形时间的,$time函数只是打印出来你调用这个函数的时间而已,事实上你的仿真会因为driver一直没结束发送激励而一直往前跑。

网友:
你写的fork join_none

网友:
while(1)里面给个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指出来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就是你的两个while(1)的线程写在了fork-join none里面,且你这个task最后也 ...

不影响driver get吧

网友B:
麻烦解释一下吧,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解释一下吧,不是很懂

fork join_none语句只是跳出了当前的fork,但是里面的两个while并没有停止,类似于一个死循环,在fork join_none外面加上一个disable fork就能终止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