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调精度和修调步长

楼主(2024-07-26):
这个修调电路,就用了一个修调信号,通过反相器得到了两个相反的信号,控制选通门的导通和关断。再根据里面选通门的导通和关断,选择输出高低电压。对于同一个输出信号而言,就得到两种电压值。

这个电路感觉就是得到不同的分压比,如果修调信号有效的话,就把电压修高一点。
一般应该是好几个修调信号去并联电阻,这些修调信号是二进制编码,从0000-1111,从而算出修调步长和修调精度。
我这个怎么计算修调步长和修调精度啊?还是说根本不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