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闸维模集的问题,请问为什么这个图中的Vbs=VoutRs/Rd

楼主(2024-07-26):
V1我能理解,Vbs不应该是Vout-(-Vout×RS/RD)吗

网友A:
小信号等效模型中,Vout为Drain端,V1+为Gate,V1-为Source,体端一般接GND
Vbs=-Vsb=-Vs=Vout*RS/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等效模型中,Vout为Drain端,V1+为Gate,V1-为Source,体端一般接GND
Vbs=-Vsb=-Vs=Vout*RS/RD
...

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点没太明白为什么Vbs=-Vs,我的理解是Rs不是应该会分压吗,然后Vbs就是分压省下的那部分。还请您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点没太明白为什么Vbs=-Vs,我的理解是Rs不是应该会分压吗,然后Vbs就是分压省 ...

Vbs=Vb-Vs=0-Vs=-Vs   Source端与Buck端之间不能简单地用电阻表示,因此也就没有分压说法,一般用电压源表示之间的压差

小信号模型中,Source端电压由于有电流源存在,不能简单地用Drain端电压减去ro上压降来表示,一般通过Gate端或者GND端电压反推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s=Vb-Vs=0-Vs=-Vs   Source端与Buck端之间不能简单地用电阻表示,因此也就没有分压说法,一般用电压源表 ...

感谢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