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和电容,谁更占面积?

楼主(2024-07-26):
800 欧姆电阻

1pF 电容

网友A:
栅氧电容大概4fF/um^2   有源硅电阻大概200多欧姆/u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氧电容大概4fF/um^2   有源硅电阻大概200多欧姆/um^2

谢谢,什么叫有源硅电阻?电阻不都是无源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叫有源硅电阻?电阻不都是无源的嘛?

工艺叫 Active silicon,有源无源期间是电路里面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