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带DS端口的MOSFET如何搭建双脉冲测试电路

楼主(2024-07-26):
如题,最近在学习功率器件的双脉冲实验,选用的器件是英飞凌公司的coolmos,但是查阅其数据手册发现我选用的这个型号的MOS它带有DS端口,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带DS端口的MOS如何搭建双脉冲测试电路啊?还有就是DS端口是不是就是source_sense区,因为在该公司给的.lib文件里它给的是图片中那样的名字。

网友A:
這個是有做kelvin sense pin,

driver source pin 2 是要connect到你的gate driver 的gnd的,

會分開是因為要include parasitic inductance, 你可以看到netlist 裡面Lss 只有2.65nH 但是主要電流路徑的Ls 卻有91.3nH

剩下的就照double pulse tester去接,

Drain 接L 跟 freewheeling diode,

Power source Pin 3,4 接 power path的gnd (看你要不要include 自己PCB上抽出來的parasitic inductance)

然後 gate driver 推給 Gate Pin 1, gate driver 的gnd 跟Driver source Pin 2 接起來,

都可以考慮額外的parasitic imped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有做kelvin sense pin,

driver source pin 2 是要connect到你的gate driver 的gnd的,

谢谢你的讲解,讲的很好,同时也让我注意到了具体网表文件里面的寄生参数,我之前做实验只在乎电路搭的对不对,输出波形正不正常了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的尖峰很大呀?我考虑过是误导通的原因,但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不知道具体原因以及调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