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设计到底用systemverilog还是Verilog

楼主(2024-07-26):
这个语言怎么选择

网友:
方便测试就用systemverilog, Verilog是systemverilog的子集即systemverilog包含Verilog。

网友:
可综合的都行

网友:
如果是新的设计,就用systemverilog中的可综合的部分。
systemverilog还是可以省很多事情的:
1,更方便实现参数化的设置(或者可重配置设计)generate if
2,采用generate for loop节省代码量
3,采用interface节省端口。

网友:
设计先学verilog,验证先学SV。两者都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