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noise仿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4-07-26):
我的pnoise分别选择扫描方式为自动扫描和以对数形式扫描的时候波形出现了不同点,在选择以对数形式扫描的时候在高频处出现了一个尖峰,低频处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选择这种仿真形式会出现这个尖峰呢?

对数形式扫描

对数形式扫描

自动扫描

自动扫描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
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尝试单独跑这一个点看看,或者在这个频点附近扫一个比较细的范围看看。如果其他频点都能对的上估计就是pss收敛导致的。

网友:
仿真精度设置问题,在对数扫描形式中设置1000个点每十倍频试下。目前设置的10个点可能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