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的热噪声,应该用pnoise来仿真吗?

楼主(2024-07-26):
电路里面有开关电容,也有电阻,想知道整个电路的噪声,是应该用pnoise来仿吗?

网友(2025-10-17):
我之前是用Pss+Pnoise仿真的,等效输出噪声 输出结果中可以看出 开关的贡献。(热噪声)
另外:各部分噪声都能看出贡献的,开关和电阻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