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了LVS却没过PEX里面的LVS怎么办?

楼主(2024-07-26):
如题,以下两个分别是LVS和PEX显示的LVS,用的都是一个LVS文件

楼主:
这个hcell和xcell会影响吗?

网友A:
warning 有的是不需要管的,你这个很明显是可以waive掉的,还有过lvs 不只是要笑脸就额可以了,你看你的erc 显示的有错误,你应该重点看下erc,确保一下是不是真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有的是不需要管的,你这个很明显是可以waive掉的,还有过lvs 不只是要笑脸就额可以了,你看你的er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