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源匹配讨论

楼主(2024-07-27):
大家分析讨论下这个有趣的问题,如下图,全部NMOS管子的总W/L相同,如果A图是插指版图,B图是121212版图(因为不是finger,不能插指),哪个版图的匹配好呢?

网友:
Considering LDE, B is better.

网友:
多finger可以共用S/D,减少寄生电容。由于有源区的掺杂不均匀(wpe,sti影响类似),multi是单个管子,有源区较小,可以减小误差 ,multi复制更准确。

楼主:
在计算offset时, 公式里反比于sqrt(W*L),这块区域只是gate下面有源区的那块面积,从offset的公式看,A与B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