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icense Error

楼主(2024-07-27):
After installing the synopsys software crack in the virtual machine centos7, it always fails. Please help...

> ../../linux64/bin/sssverify 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7-Jul-2024 (SCL_2023.09)
--------------------------------------------------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294d9fe9,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MY License: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DAEMON snpslmd /home/synopsys/scl/2023.09/linux64/bin/snpslmd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12-dec-2030 1 CFA8ED0B4F3B2EBCE4AA \
VENDOR_STRING="47C53 9779B 422E1 B8DE3 5A1CB 1D261 CCF5C 69810 \
25AC1 9D0" ISSUER="Synopsys, Inc. [1/8/2014 0:43:49 26356 3.16.2]" \
NOTICE="[DO NOT DELETE/MODIFY SSS OR ANY OTHER KEYS IN THIS FILE]" \
SN=RK:0:0:1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INCREMENT 3D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78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4F18BD0BC90A5633A6CC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3P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67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9FD8BD4B8517E6A37B84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8alaxy-Zroute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64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5F78FDBB7A10CA57D3F6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A3200DX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78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5F487D4B85BCE9F640DB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A42MX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73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EFC8CD3B23D1B6F049D9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A500K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
ck=136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CF487D8B4E3EC32F72A6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INCREMENT A54SX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06417599&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49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FF386D2B25C2601F1046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楼主:
also when I do lmstat i got the following

lmst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23 Flexera.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at 7/27/2024 02:57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50@eda
    License file(s) on eda: /home/synopsys/scl/2023.09/admin/license/Synopsys.dat:

eda: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9.4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eda):

   snpslmd: No socket connection to license server manager. (-7,10015)

网友A:
The integrity of the SSS feature was checked failed!

网友:
You are missing "USE_SERVER" below "DAEMON " line.

Therfore .... Try below again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DAEMON snpslmd /home/synopsys/scl/2023.09/linux64/bin/snpslmd
USE_SERVER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12-dec-2030 1 CFA8ED0B4F3B2EBCE4AA \
.................................................

网友:
You are missing  the  "USE_SERVER" line....

网友B:
估计所有用SCL_Keygen生成的都不带 "USE_SERVER",根本就不是这问题。

网友C:
Lic file ...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But your report is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50@eda

eda != abdelazeem   ::  -> why ?????

Try again below

lmstat -a -c  27050@abdelaze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c file ...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Actually, sssverify itself fails

sssverify Synopsys.dat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27-Jul-2024 (SCL_2023.09)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294d9fe9,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This is an INVALID license file. You SHOULD NOT use this license file.
Please use the license file as received from Synopsys,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integrity of the SSS feature was checked failed!

yes, Do you have any 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integrity of the SSS feature was checked failed!

yes, Do you have any idea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所有用SCL_Keygen生成的都不带 "USE_SERVER",根本就不是这问题。

Do you have any idea why?

网友D: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12-dec-2030 1 CFA8ED0B4F3B2EBCE4AA \
VENDOR_STRING="47C53 9779B 422E1 B8DE3 5A1CB 1D2 61 CCF5C 69810 \
25AC1 9D0" ISSUER="Synopsys, Inc . [1/8/2014 0:43:49 26356 3.16.2]" \
NOTICE="[DO NOT DELETE/MODIFY SSS OR ANY OTHER KEYS IN THIS FILE]" \
SN=RK:0:0:1 SIGN= "0000 1111

Your sign seems to be brok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REMENT SSS snpslmd 1.0 12-dec-2030 1 CFA8ED0B4F3B2EBCE4AA \
VENDOR_STRING="47C53 9779B 422E1 B8DE ...

Okay, Do you have any solution?

网友:
im also having same error, unable to resolve

网友C:
When you generate lic file using "scl_keygen.exe" , then you don't need to verify SSS Feature by sssverify.exe.
Your license file seems good.

Just execute snpslmd by lmgrd.
You have to upload full log file of snpslmd, it is more useful.

When try to run sssverify.exe with your licnese file, there is no issue

网友E:
its tragic  that nobody offered the original poster any solution

网友:
where r u English speakers guys from?  just curio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en you generate lic file using "scl_keygen.exe" , then you don't need to verify SSS Feature by sss ...

I doesn't work also -

楼主:
引用 网友E:
its tragic  that nobody offered the original poster any solution

Noone.

网友C:
引用 楼主:
I doesn't work also -

Could you upload your snpslmd daemon log file?
I mean that it should be full file not a partial one.

The log file that have all envent from initial daemon start to when you check out fail.
This is helpful to resoulve it.

Addtionally,  you need to the command sequence to run daemon .

Could you campare with your command sequence to run daemon ?

In my case ,....

1. daemon run starting

      % ../daemon/snpslmd/lmgrd  -c  snpslmd.lic  -l snpslmd.log

2.  repeat  until  below message showing...

     % cat  snpslmd.log

07/28/2024 16:22:18 (snpslmd) ------------------------------------------------------------------
07/28/2024 16:22:18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7/28/2024 16:22:18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7/28/2024 16:22:18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07/28/2024 16:22:18 (snpslmd) ------------------------------------------------------------------

3. After this message showing , then perform to lmreread  with the same license file

     % ../daemon/snpslmd/lmutil lmreread -c snpslmd.lic

4. Afer that, you could find below message.

16:22:34 (lmgrd) Done rereading
16:22:34 (lmgrd) ...Finished rereading

5.  And then review the check out status on log file when you run S tools.

    % tail -f  snpslmd.log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2023.09的scl 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uld you upload your snpslmd daemon log file?
I mean that it should be full file not a partial ...

here is the file.

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e is the file.

It seems to be using an unpatched snpslmd.
Please refer below. And find the "patched snpslmd" 2024.06

https://pan.baidu.com/s/19oay2_fhxw2wLIRzGMPoGg?pwd=51ny     code : 51ny

01.Synopsys >> scl >> scl_v2024.06 >> scl_v24.06-Linux64.zip

网友(点评):
Your link is no more working, can you share the working 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e is the file.

same error, im also fetting in my sysytem, some one help me ... .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here is the file.

You could download SCL 24.06.....

补充内容 (2024-6-30 23: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Z7-U-oj_RQEE4UPja-F7w
提取码:yicl

楼主:
joshua2784920 posted on 2024-7-29 20:29
You could download SCL 24.06.....

Additional content (2024-6-30 23:13):

I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verify the licenses, but when I invoke fc_shell, I encounter the following message: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Fusion-Compiler-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96.53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96.53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2 seconds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43 seconds (0.04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Fusion Compiler.

also here is my log file

07/29/2024 23:12:46 (snpslmd) ------------------------------------------------------------------
07/29/2024 23:12:46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7/29/2024 23:12:46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7/29/2024 23:12:47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07/29/2024 23:12:47 (snpslmd) ------------------------------------------------------------------
07/29/2024 23:12:51 (snpslmd) INFO: Server WAN NC data enabled
23:12:53 (snpslmd) Changing message security level from -1 to 0
23:12:53 (snpslmd)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23:12:53 (snpslmd)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0. TS update is detected by midnight reread only.
23:12:53 (snpslmd)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Mon Jul 29 2024 23:12:53 EEST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6397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9.6.0 build 293152 x64_linux ( build 293152 (ipv6))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Is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installed and compatible: No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Version: -NA-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 time: -NA-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43725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abdelazeem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node-locked in license file: 000c294d9fe9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of the License Server: 000c294d9fe9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Unknown Hypervisor
23:12:53 (snpslmd) (@snpslmd-SLOG@) ===============================================

楼主:
joshua2784920 posted on 2024-7-29 20:29
You could download SCL 24.06.....

Additional content (2024-6-30 23:13):

I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verify the licenses, but when I invoke fc_shell, I encountered the following message: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Fusion-Compiler-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96.53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96.53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2 seconds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43 seconds (0.04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Fusion Compiler.

and also this log file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 -----------------------------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 have been excluded.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 ----------------------------------
07/29/2024 23:39:41 (snpslmd) INFO: Server WAN NC data enabled
23:39:43 (snpslmd) Changing message security level from -1 to 0
23:39:43 (snpslmd)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23:39:43 (snpslmd)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0. TS update is detected by midnight reread only.
23:39 :43 (snpslmd)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23 :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Mon Jul 29 2024 23:39:43 EEST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9276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9.6.0 build 293152 x64_linux ( build 293152 (ipv6))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23: 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Is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installed and compatible: No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Version: -NA-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ed: -NA-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23:39 :43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54039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23:39:43 (snpslmd) (@ snpslmd-SLOG@)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abdelazeem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node-locked in license file: 000c294d9fe9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of the License Server : 000c294d9fe9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Unknown Hypervisor
23:39:43 (snpslmd) (@snpslmd-SLOG@) ============ ===================================
23:39:43 (snpslmd) Ecomms: Encrypted Communication disabled
23:39:43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23:39:43 (snpslmd) Listener Thread: run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could download SCL 24.06.....

补充内容 (2024-6-30 23:13):

I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verify the licenses, but when I invoke fc_shell, I encounter the following message: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Fusion-Compiler-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96.53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96.53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2 seconds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43 seconds (0.04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Fusion Compiler.

also here is my license

lic

网友:
引用 楼主:
I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verify the licenses, but when I invoke fc_shell, I encounter the followi ...

Did you perform below sequence after lmgrd start ?

  % ../daemon/snpslmd/lmutil lmreread -c snpslmd.lic

Acually, the sequence for the snpslmd daemon with working license file.

% ../daemon/snpslmd/lmgrd  -c  snpslmd.lic  -l snpslmd.log

% cat  snpslmd.log
     you need to wait until fully message done ,  you might repaet "cat  snpslmd.log" command for wating  until snpslmd read and service started.

% ../daemon/snpslmd/lmutil lmreread -c snpslmd.lic

And .... you need to share "snpslmd.log" ,  "snpslmd.lic"  and  "fc_shell.log" file also.    :::   This mean that   daemon log file , license file and  tool log file.
The partial message is not enought to figure out  the issue.

网友C:
引用 楼主:
I have already managed to verify the licenses, but when I invoke fc_shell, I encountered the follow ...

In my running test of "Fusion Compiler" with your license file, tere is no issue.
This mean that  your license file has no problem.

You has been missed below procedure becasue your log file has no event rereading step.

% ../daemon/snpslmd/lmutil lmreread -c snpslmd.lic

网友:
07/29/2024 23:39:33 (snpslmd)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 have been excluded.
Your license file was not passed the sss check. Try lmreread -c xxx  to see whether you are lucky.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 my running test of "Fusion Compiler" with your license file, tere is no issue.
This mean th ...

fc_shell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Fusion-Compiler-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96.54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96.54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8 seconds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16 seconds (0.03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Fusion Compiler.

I use scl2024.06

网友C:
引用 楼主:
fc_shell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 ...

You naver answer for my question about "lmreread".
This is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There is no trace of rereading in the daemon log you show.

If you don't answer this, you will not make any progress on this issue.

The other person above said that it was lucky to get reread working because he doesn't know how to get it to work with the Synapsis fake license.

Why do you think it works in my tests with the same license file you provided, but not in you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naver answer for my question about "lmreread".
This is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here it's

log

网友C:
TT.7z file include below files.

log.snpslmd_1st                : 1st your.snpslmd_lic log      -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log.snpslmd_2nd        : 2nd your.snpslmd_lic log file - has no error )

your.snpslmd_lic        : your snpslmd_lic file with my server name and mac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DAEMON snpslmd
        => change to my server MAC and name
        #SERVER abdelazeem 000c294d9fe9 27050
        SERVER lnx2016 3417EBC787D4 27004
        DAEMON snpslmd

: lic checkout success and fc_shell running after your.snpslmd_lic.log capture
your.snpslmd_lic.log        : log file when daemon start and reread

: lic checkout success and fc_shell running with my license file
pubkey_v1.6.tar.gz        : pubkey_verify , synopsys_checksum

This mean that your license file has no issue.

I have confirmed from your log file that you ran lmreread after executing lmgrd.

It seems that the following two binary patches were not applied after installing FusionCompiler V-2023.12-SP4.
You need to execute the following two commands with root privileges.
This is because if you run them from a user account, the patch may not be applied if the file mode is often set to read-only.

        % pubkey_verify -y
        % synopsys_checksum -y

In my case, I do not use 1shell or 1patch.
I use the pubkey_v1.6 version.

The fact that this was not executed is likely the reason it did not work for you.

There are no other reasons why FusionCompiler would not run.

500

楼主:
joshua2784920 posted on 2024-8-2 21:27
TT.7z file include below files.

Doesn't work-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Fusion-Compiler-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96.54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96.54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6 seconds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101 seconds (0.03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Fusion Compil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TT.7z file include below files.

thanks, admire your patience

网友(2024-10-02):
Any one have have Sentaurus 2023 or 2024 installation package.?

网友:
Do you have Sentaurus 2023 or 2024 installation package

网友:
请问是否可以share 一下这个license 生成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 my running test of "Fusion Compiler" with your license file, tere is no issue.
This mean th ...

Could you please provide me your license file to me reference?

I want to add 2 keys ICCompilerII-AG3  and ICCompilerII-NX-AG3, Please help me to add them to your license file.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here is the file.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分享。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C:
TT.7z file include below files.

我按你的方法在 icc2/W-2024.09
                        syn/W-2024.09

        % pubkey_verify -y
        % synopsys_checksum -y
启动提示,请问这个license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呢。license启动如下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Vendor Daemon ===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Vendor daemon: snpslmd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Start-Date: Mon Dec 23 2024 14:48:45 CST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PID: 12909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VD Version: v11.19.6.0 build 293152 x64_linux ( build 293152 (ipv6))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Startup/Restart Info ===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Options file used: None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Is vendor daemon a CVD: Yes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Is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installed and compatible: No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FlexNet Licensing Service Version: -NA-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Is TS accessed: No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TS access time: -NA-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 0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Network Info ===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Listening port: 45229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Daemon select timeout (in seconds): 1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Host Info ===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 syn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node-locked in license file: fefcfebb16eb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HostID of the License Server: fefcfebb16eb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Running on Hypervisor: Unknown Hypervisor
14:48:45 (snpslmd) (@snpslmd-SLOG@) ===============================================
14:48:45 (snpslmd) Ecomms: Encrypted Communication disabled
14:48:45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4:48:45 (snpslmd) Listener Thread: running

工具启动如下
[tcad@SYN ~]$ dc_shell
/usr/synopsys/syn/W-2024.09-SP1/bin/dc_shell: /usr/synopsys/syn/W-2024.09-SP1/bin/snps_platform: /binfile:///C:\Users\SSZ23038\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ZAR6G6Y10HXK[JL2VDH3PA0.gif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fo: [VCS_SAVE_RESTORE_INFO] ASLR (Address Space Layout Randomization) is detected on the machine. To enable $save functionality, ASLR will be switched off and simv re-executed.
Please use '-no_save' simv switch to avoid this.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tcad@syn ~]$ icc2_shell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SCL] Error: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2)
Unable to get shell start-up license keys. Cannot invoke shell. Following license(s) must exist : {ICCompilerII or ICCompilerII-NX}.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105.59 MB
Maximum memory usage for this session including child processes: 105.59 MB
CPU usage for this session:      7 seconds (  0.00 hours)
Elapsed time for this session:      7 seconds (  0.00 hours)
Thank you for using IC Compiler II.

网友(2025-08-17):
引用 网友C:
TT.7z file include below files.

网友(2025-10-26):
此问题是由于 scl_keygen 生成的 SSS 密钥无法正常工作所致。使用 sss keygen 生成 SSS 密钥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