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的clock_network功耗异常,clock_tree有问题,可能是由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4-07-27):
各位大佬好,求助一个问题:
最近公司中端人员更新了一次综合的环境,我用同样的一套代码和时序约束条件,在旧的环境里面综合结果是正常的,新环境就异常了。
想咨询下,有哪些选项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目前对比两次综合的结果,总结了以下几个异常点:
1、使用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异常结果的clkcells数量较少,skew比较高;
2、异常结果中”tool-inserted gated registers'的占比很低;
3、异常结果中clock_network功耗异常高;
4、异常结果的面积也偏大。

用report_clock_tree报出来的差异,应该是clock_gating,clock_tree相关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希望大佬能帮帮忙。

楼主:
补充一点:找了几个小模块在两套环境间,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好像只有大模块才会出现

网友A:
clock skew 设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skew 设小一点

具体要怎么设置呢,我跑的是dc综合。 是设置set_clock_uncertainty吗? 两套环境设置的是同样的值

网友:
DRC 清一清呢,transition太大会导致lib不准

网友:
定位得很准确了,看上去新环境下有pre-existing gating就没再插新的clock gating, 估计是加了identify_clock_gating

网友:
是不是可以把新旧环境的end app_option都打印出来,然后diff下。看看配置不一样的app_option具体涵义?然后再debug。大设计受环境的影响是挺大的。

楼主:
说一下结论,最终确定是power_cg_auto_identify选项的问题。 设置为true结果就会出错,设置为false后,结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