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小白求助

楼主(2024-07-27):
    本人今年刚毕业,找到一家初创公司,现在在做模拟版图这一块。在校期间只画过一些反相器之类的器件,完全啥也不懂。想问问用layout XL调出Schematic中的器件为什么会出现下图中的这些×。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前辈的回复!有什么办法能给它消掉吗?看着有点怪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回复!有什么办法能给它消掉吗?看着有点怪怪的

你可以修改display,让它以其他填充显示。。或者在lsw里把这几层layer设为不可见。

网友B:
大概可以在版图左边调layer的图案,display吧,有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修改display,让它以其他填充显示。。或者在lsw里把这几层layer设为不可见。
...

成功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可以在版图左边调layer的图案,display吧,有点忘了

已经解决了,感谢!

网友C:
shift加单击layers层次,调出display窗口就可以自己调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hift加单击layers层次,调出display窗口就可以自己调整了

还没发现过有这样的快捷键,感谢

网友:
建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还有喜欢去定义所有的layer层次,不一定非得按照原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发现过有这样的快捷键,感谢

还有先点LSW窗口,再按L,B,V,S. L是显示隐藏层,B是打开bindkey,V是只看选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