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射机的DAC输出基带信号频率大概是什么单位呢

楼主(2024-07-27):
看拉扎维教材的时候  说DAC的基带信号直流失调引起的非线性严重  如果基带信号是个交流信号的话 用电容隔直就可以消除对混频器的影响

但是对基带信号的频率没有概念  是kHZ 吗  还是MHZ

网友A:
看你什么标准的信号,有几kHz,也有几十甚至几百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标准的信号,有几kHz,也有几十甚至几百MHz

好嘞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