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手算和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24-07-27):
如图:Av1=40dB     手算和仿真结果相同
Av2  手算=57dB    仿真=25dB
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网友:
What's the supply voltage?
Output point exceeds 6V, that's a lot.

网友A:
第二级I11上电压是负的,感觉set up已经出了很奇怪的问题了

网友:
不要把idc直接连在电路里,用电流镜supply

网友:
你是不是开环仿的,输出已经进入截止区了。应该闭环仿

网友:
M6并没有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I11上电压是负的,感觉set up已经出了很奇怪的问题了

谢谢,我是第二级放大管的vds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