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楼主(2024-07-27):
at speed与 stuck at 模式是独立的结构么 , 分别有独立的端口?

网友:
不是做DFT的,但以当前设计看,是用过 OCC buffer 切换时钟的。
AT speed,一般是由芯片提供时钟,会切换为芯片的最高工作时钟频率去测试;
stuck at,一般由片外 ATE 提供时钟,频率会低很多。(这一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上说得对。
at speed简单地说,就是根据设计里最高的时钟来测试capture的功能,shift基本上还是低速的,而OCC简单说就是为了得到最高时钟而插入的mux。
所以stuck at和at speed在shift上来说基本一致(当然为了at speed测试,可能会在clock domain之间插入一些特殊的logic)capture时,at speed 测试用的就是该clock domain最高时钟,而stuck at都是用的低速时钟 。

网友A(2025-07-14):
OCC=?

是啥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C=?

是啥的缩写?

on chip co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