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线性跨导环

楼主(2024-07-28):
为什么流经浮动电压源的P管与n管(图中M1、M2)的电流是一样的,这个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网友A:
M3M4和M6M7是对称而M5和M8是对称

网友B:
这个地方没有要求流经m1和m2的电流一样吧,实际中也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没有要求流经m1和m2的电流一样吧,实际中也实现不了

但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假设流经的电流是相等的,才计算出其他管子的宽长比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M4和M6M7是对称而M5和M8是对称

前辈,能否细讲一下呀,还是没明白

网友:
Sansen教材,PPT1221,跨导线性环推导。

网友C:
这里只是dc分析的时候假设相等,实际会通过共模反馈稳定成两条不等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没有要求流经m1和m2的电流一样吧,实际中也实现不了

那设计管子时,往往认为这两个电流是相等的,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是dc分析的时候假设相等,实际会通过共模反馈稳定成两条不等的电流 ...

你好,为什么会稳定成不相等的电流呀,能否详细讲述一下呀,这东西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为什么会稳定成不相等的电流呀,能否详细讲述一下呀,这东西困扰我好久了
...

我是这样理解的,假设调节I2控制共模,如果Vout偏低,就需要增大i2,拉低M8的栅极电压,此时M2倾向流过更多电流,并且M1流过电流小,导致M5的VGS增大,进一步拉高Vout,最终达到平衡

网友(2024-10-31):
多谢,7楼的大佬,学习学习

网友(2025-02-13):
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是找静态工作点那个状态,不光浮动电流源电流相等,差分输入对电压、电流也相等,输出级P管和N管也相等,这都对应一个静态状态;实际工作起来,输出级通过推挽电流建立输出肯定要通过改变P管和N管ΔG来实现不同输出电流,肯定也就是动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