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芯片参考晶振的一些问题求助讨论

楼主(2024-07-28):
请教大家一些问题,1、如图,在测试锁相环芯片的时候发现频谱上有很多参考输入的谐波,参考是32M的无源晶振,发现在4次谐波(128M)和6次谐波(192M)处有很大的杂散,并且在PCB的左右SMA头都能检测出基本相同的杂散分离,即使这些SMA引出的输入输出与PLL在芯片内没有连接。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吗?2、一般无源晶振相位噪声性能如何?一般说明书都是写着频率稳定性,对于相位噪声并没有给参考,如果要想获得极低的参考相位噪声该如何实现呢?比如运用在射频领域的PLL参考。采用有源晶振吗?如果采用有源晶振是不是就不选用fab提供的oscilator IO呢?工艺厂提供的标准晶振IO可以采用有源晶振直接输入吗?  3、如果采用无源晶振的芯片需要和其他芯片时钟同步,是不是需要芯片引出一个时钟输出端口呢?不然芯片之间一般如何实现时钟同步呢?

网友A:
用无源晶振,性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源晶振,性能没有问题。

请问您是指什么性能没问题呢?

楼主:
自顶,恳请大佬们jied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指什么性能没问题呢?

可以满足射频的性能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满足射频的性能要求。

请问我怎么知道无源晶振的相位噪声性能呢

楼主:
请问出现上述参考信号的谐波是正常的吗,怎么处理干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怎么知道无源晶振的相位噪声性能呢

可以用频谱仪直接测相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频谱仪直接测相噪啊

随便从无源晶振XIN或XOUT一端引出吗

网友B:
pll的DC电源纯净吗,必须保证电源的低纹波,不然就会有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源晶振,性能没有问题。

请问上述输出频谱包含参考很多谐波是正常的吗?怎么减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l的DC电源纯净吗,必须保证电源的低纹波,不然就会有杂散

用的LDO,即使我把PLL其他部分断电,只保留参考晶振工作,PCB上的SMA输出都包含参考的谐波分量,就是上面那张图。

楼主:
不要沉呀,大佬们不宁赐教

网友C:
pll可以滤掉参考时钟高频噪声的呀,你算一下,滤掉之后还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l可以滤掉参考时钟高频噪声的呀,你算一下,滤掉之后还有没有影响。

哦,你没量参考时钟啊。测试片的话可以把PLL的各个时钟都放出来测一下 的。

网友:
你可以降低晶振功率(主要是降低输出幅度),重新设计pcb,减少晶振在PCB上的EMI。必要时晶振外壳接地,用地充分屏蔽。 SMA离晶振远一些。没做好隔离pcb上有耦合是正常的。

网友:
你想晶振体积那么大,SMA头也是,靠那么近耦合很正常。改不了板子就加个屏蔽罩。

网友(2024-10-11):
怎么解决这些谐波,楼主有解决方法了吗?我也碰到相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