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3 - License Error - EXL & MXL

楼主(2024-07-28):
how to resolve this cadence license error - IC23 - License Error - EXL & MXL
only for finfet tech node im getting this error, like tsmc7 & tsmc 3

error

error

error

error

网友A:
自己在license里面加上这两个feature就可以了

网友:
ERROR (LMF-02015):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The client cannot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If lmstat indicates the
daemons are running, this error message can indicate that the network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Verify that the client can reach the license server using
the telnet command. You can also encounter this problem in a busy network.
If the network is frequently busy and your application is timing out,
consider the following options,

  1. The amount of data sent between the license server and the client
     is minimal. But Cadence applications check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periodically.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connectivity time between the
     license server and the client is fast.

  2. A local license server as the primary license server and a central
     server as a backup is also recommended.

  3. For fault-tolerant license servers, increase the heartbeat interval
     between the license servers by specifying the interval value in the
     SERVER line in the licens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setting the
     heartbeat interval refer to FLEXnet Users Guide.

网友:
我ic618正常安装,也遇到一样问题
后来看到别人是打了pubkey那个,我也尝试打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license里面加上这两个feature就可以了

how to add ? license file ? any clue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license里面加上这两个feature就可以了

求教怎么添加

网友(2025-10-27):
怎么加 feature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