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OS管的尺寸是怎么影响电路的工作速度的?

楼主(2024-07-28):
小弟对于MOS尺寸对电路的影响不是很了解,望大家指点一下

如图

楼主:
请问,启动电路的MOS管的尺寸是如何影响速度的呢?

楼主:
现在的启动恢复时间大概在7us,如果我想让启动恢复时间在1us之内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具体的推导关系是如何呢?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没必要推导,因为它并不是关键器件,也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期间的性能。定性分析之后,根据仿真结果去调就好了。这个文章里说得也很清楚了,这个管子和下拉电流有关(管子尺寸越大,能实现的下拉电流越大,启动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