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之S参数

楼主(2024-07-28):
SI信号完整性仿真最基础的内容就是S参数,S参数是个啥呢?很多资料或者网站讲的是散射参数,其实我觉得太官方太生硬不方便理解,一般换个说法比较好理解,比如可以说就是一些电子元件(电阻,电感,电容,电抗或者其他元件)组合在一起,电路的信号经过S参数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大多数情况都是会变差的,因为有损耗、有反射等情况存在,所有接下来对S参数做几个简单的说明,从框架上来帮助大家理解S参数;

1)S参数来源;

2)S参数的理解;

3)S参数的运用;

一、S参数来源

来源分2个部分:①我们自身之外的,比如供应商直接提供的,你使用了供应商或者品牌商的一个器件,比如连接器,供应商就会将这个连接器的S参数同步提供,拿到后可以直接使用,至于怎么使用后面会讲;②自己做S参数,最常用的场景就是PCB走线提取参数,清楚叠层,知道材料DF&DK值,表面粗糙度等参数后,直接利用工具提取,比如cadence公司的sigrity就可以提取,得到你需要的S参数。

二、S参数的理解

最烦的就是S参数的各类定义,比如插入损耗,回波损耗等等,这让小白朋友非常恼火,当我们搞不懂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搞晕了我们,所有要回到基本面,信号最简单的分类就是输入和输出,增加其他的概念都是增加难度,搞清楚输入口,输出口,就看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不就完了吗,搞那么复杂做什么呢?只要能让人懂搞清楚的概念就是好概念,凡是让人不清楚的就不是好的,所有最简单的就是用输入输出来分析是最合适不过的,输出越接近输入那么这个过程中对信号的衰减就越小,整个路径就越通畅,反之就是阻塞严重,很多有用的信号就到不了接收端的位置,就以此来分析S参数的好与坏,简单明了。

三、S参数的运用

S参数一般都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也有些特殊的格式需要转化下,不管S参数什么格式,它都是按照标准协议规定的内容,如果拿到S参数不知道怎么用,那说明整个仿真的电路结构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把电路结构建立起来,配合工具,然后转换成需要的软件格式,这样就能深入看波形看分析了,比如多少频率端有损耗,实际电路在哪个波形的位置会发生变化一目了然。

我叫terry_wu,是一名仿真工程师,也是一线搬砖工,很多地方对仿真的具体内容都讲的不足或者很不系统,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惑欢迎+VX好友:wubin_59,以下视频是精心录制的,有缘的朋友可以多看看,看后再交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bpoqo3zidcDOL-2i4Rqg?pwd=7Bov
提取码:7Bov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2025-09-01):
大佬,加你微了,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