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疑问

楼主(2024-07-28):
sansen书上关于bandgap的一个启动电路,不太明白这里的VB偏置是怎么给的(初步确定为启动阶段VB为高,启动之后VB为低),请教懂的大佬!!

网友A:
VB左边的p管是二极管连接的方式,不需要给呀,启动思路不就是上电后,左边电阻把Ms管栅极拉低了,Ms导通,左下角两个bjt也导通有电流,左上角的P管导通,然后Ms的栅极拉高,关闭Ms,启动结束。

网友:
最开始MS导通,MS漏极被拉高到电源电压,核心电路开始启动,npn1开始有电流,来能够个电流镜使得R上的电压足够高又使得MS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左边的p管是二极管连接的方式,不需要给呀,启动思路不就是上电后,左边电阻把Ms管栅极拉低了,Ms导通, ...

是因为开始左下角npn管没有打开,所以阻抗很大,VB被拉高,所以VB两侧的p管都关闭,MS栅极被拉低;

启动之后,左下角npn管打开,VB拉低,所以VB两侧的p管都打开,Rs电流增大,将MS栅极拉高,MS关闭;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