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架构讨论

楼主(2024-07-28):
100资产
想做一个电路用来检测自己的电源电压。
例如power是1.8V的,需要检测它在下降过程中,什么时候小于1.2V。下降速率最快是100mv/us;时钟频率为100M。检测精度需要满足±30mv。
这种情况,采用什么结构会好一些。 以前由于精度要求不高,就用了一个 低压带隙+比较器的结构,比较简单。
欢迎大佬们给点idea

网友A:
提问:为什么你的描述里面有个时钟频率,需要用时钟来触发检测么?

我之前做PVD(programmable votage detector)就是带隙+比较器的结构,感觉越简单越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为什么你的描述里面有个时钟频率,需要用时钟来触发检测么?

我之前做PVD(programmable votage det ...

就是单纯的把明确的条件列出来。100M是比较器的工作频率
主要就是牵扯到 电路自己的power会降低,其次它这个下降速度可能会比较快。而且精度要求高的话,感觉不太好做
比如说 带隙就要高阶补偿, 比较器能够在1.2V~1.8V这个范围工作之类的

网友B:
低压bandgap+运放做的比较器就行了,不需要时钟。提高bandgap和运放精度就能到±30mV。100mV/us,只要运放速度部太慢就行。bandgap可以单点校准提高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低压bandgap+运放做的比较器就行了,不需要时钟。提高bandgap和运放精度就能到±30mV。100mV/us,只要运放 ...

就算不校准也差不多能到±30mV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校准也差不多能到±30mV精度。

根据以前做的22nm项目,这个还是比较吃紧的。
他需要全corner和MC下都在±30mv。 去掉温漂和运放offset其实也没剩多少margin了

你说的不要CLK那就是做成连续时间那种,保证带宽够大,响应速度够快就行。这个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