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标准单元库BUFFD的版图有点问题

楼主(2024-07-28):
这是65nm PDK给出的数字标准单元库某个buffer,两级反相器。许多pdk的标准单元库为了版图上节省M1空间,会通过有源区OD层的扩展,来将nmos/pmos的源极连接到电源地轨M1金属层上。但是这里的65nm给出的版图,对于中间绝大部分nmos源极的地连接,电源地轨只通过通孔ct连接到P注入的OD上,然后将P注入的OD和nmos的n注入OD短接。这里同注入类型的OD难道不会形成pn结,导致nmos的源极没有接上地么?有米有懂工艺的大佬解答一二

ps1:补两张图,让某些“基础还行”的人看清楚问题是怎么回事
ps2:是不是tsmc在加工上有特殊的处理方式,还请懂行的大佬赐教

补充内容 (2024-9-10 11:34):
有些节点工艺在foundry加工时,支持butting diffusion操作,可以将衬底和mos源极用OD短接而节省其中一侧的通孔。此贴完结

buffer版图

buffer版图

去掉M1

去掉M1

n和p注入图层

n和p注入图层

网友A:
不会。不是节省M1,是为了BUFF面积更小。

网友:
基础不行啊

网友:
插眼等一个大佬解释

网友B:
你看下这个图片里的nmos,觉得有问题不,图片出自模拟版图艺术第11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这个图片里的nmos,觉得有问题不,图片出自模拟版图艺术第11章

没问题呀。这个nmos的源漏有通孔、衬底也有通孔,M1把两个接起来。问题是我给的这个BUFFD版图红圈里的nmos源区没有通孔啊。。。它是直接把n型源区接到p衬底上了

楼主:
虚心接受批评。不过版图红圈内的nmos源区没有通孔,还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呀。这个nmos的源漏有通孔、衬底也有通孔,M1把两个接起来。问题是我给的这个BUFFD版图红圈里的nmo ...

你发的图片里的bulk接法和书上的其实一个意思,只不过你那个图片里的稍微变了形,书上的注入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还是觉得有问题或者不理解,可以去看下书或者看下器件物理关于mos管的相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图片里的bulk接法和书上的其实一个意思,只不过你那个图片里的稍微变了形,书上的注入也是连在一起 ...

bulk的接法是相同的,但源极的接法不同。书上的注入连在一起,但二者都有独立的OD-M1通孔,相当于二者都直接并连到VSS这根线上,同时n注入和p衬底的pn结两端都是地电位。不是很明白你说的稍微变了形。图中buffD的源极没有OD-M1通孔,然后直接和bulk连在一起,源极电源要先流过pn结才从bulk的对地通孔流出,这里反向的pn结可是串联在源和地之间的,和书上完全是两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不是节省M1,是为了BUFF面积更小。

在固定上下电源地轨(METAL1)的情况下,mos源区通过有源区od走线到轨区再向上M1打通孔,而不是先M1走线再连接到轨,这不正是节省M1在轨和轨之间的布线,从而给标准单元留下更多内部布线的空间,进而减少BUFF的面积么?再说这和我提的问题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2024-10-15):
能分享一个tsmcN65的通用库吗

网友(2025-01-14):
这能过DRC吗?还是考虑这个pn节会正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