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谁用过海力士.18EPH工艺,关于高压管有一个问题

楼主(2024-07-29):
低边驱动芯片,用的海力士HB180EPH.

驱动上管用的是pdea60,G,S,B,ISO连在一起,接电源;SUB端接全局gnd!,D端接OUT。

驱动下管用的是nld60_hs,D端和ISO端接OUT,SUB端接全局gnd!,D端接OUT,G端接PWM控制信号。

现在流片回来,发现在续流状态下,如果负载是电阻,那么很大电流下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如果负载是电感的话,0.6A左右的电流就会导致上管损坏。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是为啥。

楼主:
从上到下分别是驱动下管版图/驱动上管版图/上下管SUB距离/下管模型/上管模型

网友A:
G,S,B,ISO连在一起?原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B,ISO连在一起?原理图呢?

这样子 原理图

网友A:
驱动上管用的是pdea60(连接方式?),G,S,B,ISO连在一起,接电源(正确?);SUB端接全局gnd!,D端接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上管用的是pdea60(连接方式?),G,S,B,ISO连在一起,接电源(正确?);SUB端接全局gnd!,D端接OUT。
...

是的 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这和版图有啥关系?这类器件一般不允许调length,意味着版图也是唯一的。测试板环境和原理去搞一下,没理解你这个工作原理,大概率是测试寄生的问题。

网友:
没做过这类芯片,续流是地到通过下管到输出还是输出通过上管到VCL
这么看上去上管仅仅利用体二极管过电流,接法好像没问题,
既然电阻负载没问题,电感负载有问题的话大概是电感特性引起电压瞬变导致的吧,或许看看上管各个端口压差?是否某个端口没有完全接上或者线走的太窄?

网友B:
感觉是有latch up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有latch up发生

latch up测试过,通过了。然后这个易损的问题是客户反馈的。

网友B:
latch up 测试电压是60V吗,电流是125m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ch up 测试电压是60V吗,电流是125mA ?

200mA电流,我们这个不是车规的。

网友B:
是不是上管的续流后的寄生通路耐不了60V,6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上管的续流后的寄生通路耐不了60V,60mA ?

上官续流之后,下管会损坏。在感性负载的情况下。如果负载是电阻,下管就不会损坏。
如果添加了续流二极管,那不管是什么负载,续流状态下下管都不会损坏。

网友(2025-05-21):
引用 楼主:
上官续流之后,下管会损坏。在感性负载的情况下。如果负载是电阻,下管就不会损坏。
如果添加了续流二极 ...

低压下电感负载会坏吗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负压没处理好吧,试试在下管并联肖特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