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种RC串联的补偿方式怎么分析零极点

楼主(2024-07-29):
如图,我的理解是R是ESD电阻,M1作为线性区电阻和电容串联,这种补偿方式会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你确定电路图没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路图没画错?

我只是举个例子,它并不是用在LDO上,它用在二级运放里

网友:
M1电阻形成的零极点和输出的极点匹配,corner下向同一方向漂移 有可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