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256个电容是存储了256个电压,除了用源跟随这种简单电路送到总线上读出,还有吗

楼主(2024-07-29):
感觉用源跟随加开关读出会导致失真很多且速度不快(速度快开关尺寸得搞大),不知道各位大佬还有没有简单有效的办法

楼主:
所有电容读出共用一个尾电流管,靠开关依次输出到电流尾管那一端

网友A:
图像传感器读出电路, 搜一下看看,也是源跟随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传感器读出电路, 搜一下看看,也是源跟随读出。

是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开关闭合瞬间会导致存储电容上的电压值跳变,而且尾电流源输出节点也会有较大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开关闭合瞬间会导致存储电容上的电压值跳变,而且尾电流源输出节点也会有较大 ...

开关闭合瞬间会导致存储电容上的电压值跳变

本质是电荷泄露,加dummy管或者互补开关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像图里的M5就是dummy管,消除M1引入的电荷泄露。同理你可以在M4这里也加一下dummy管

网友:
尾电流源输出节点也会有较大电压跳变。把电荷泄露抵消后还会有吗?如果还有,查看一下原因吧,解决不了的话,把源跟随改成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口,这样会有失配和功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