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错误具体怎么修改?

楼主(2024-07-29):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管子不能公用?但是这个管子就是由两个管子组成的

网友:
能看看电路吗

网友A:
两边得有dummy 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得有dummy po

有的,我刚没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我刚没显示

你是不是两个管子合并的时候,没有取消掉两个管子合并之间的dum poly啊,我看你发的图上面好像是有的

网友:
m=2,两边放dum poly。不要m=1.

网友(2024-12-05):
duumy层貌似盖poly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