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设计求助

楼主(2024-07-29):
一个运放设计的题目要求电源电流<40mA,开环增益>70dB,3dB带宽>200MHz,输出电流>100mA,输出压摆率>300V/us,输出动态范围0.1VDD-0.9VDD,这个要求的运放应该是开环应用的吧,那该怎么仿真输出电流呢,还有没有写明负载要求的话该怎么挂负载呢

网友:
电源小与40mA,输出电流大于100mA,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指的是输出短路电流。建议熟悉一下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输出短路电流。建议熟悉一下概念。

那该怎么仿呢,闭环应用的运放结成单位增益反馈然后在输出点挂一个电阻然后扫描电阻的电流与输出电压就能仿出来,那这种开环的怎么办呢?

网友B:
肯定是闭环用,100mA应该就是负载吧,整个class a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闭环用,100mA应该就是负载吧,整个class ab试试。

但是他要求了3db带宽而不是gbw,如果是闭环用的话为什么这么高的3db带宽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3个pin接到外面,由用户自己配置,可以开环作比较器也可以闭环做buffer,所以仿真要按闭环来访

网友(2025-02-24):
个人认为IQ<40mA,Isc>100mA;一般短路电流参数有两个,分别是对VSS与VDD,我一般在仿真Isc时选择双电源供电,电路连接成Buffer形式,输出对电源挂一个非常小的电阻(1Ω),当电阻连接Vss时,Vin给到Vcm_max,观察输出电流大小即为Isc_vss;当电阻连接Vdd时,Vin给到Vcm_min,观察输出电流大小即为Isc_vdd

网友(2025-08-20):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仿呢,闭环应用的运放结成单位增益反馈然后在输出点挂一个电阻然后扫描电阻的电流与输出电压就能 ...

请问短路电流具体怎么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