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后仿频率不稳定

楼主(2024-07-29):
最近在做一个RC振荡器,前仿一切正常,不加ESD进行后仿频率会有一点不稳定,还能接受,但是加上ESD进行后仿后频率严重不稳定。有三个频率输出,和一个外接电阻输出,把这个外接电阻的ESD或者另外两个频率输出的ESD去掉又恢复正常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加上ESD前仿时的频率随时间变化图

加上ESD前仿时的频率随时间变化图

加上ESD后仿时频率随时间变化图

加上ESD后仿时频率随时间变化图

网友A:
可能是振荡器的驱动能力不行,带不动ESD的容性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振荡器的驱动能力不行,带不动ESD的容性负载吧

这里振荡器出来是有一个buffer的,而且我外面就算空载都还是有问题,感觉不像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B(2024-12-23):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嗯嗯,解决了,提参的问题

网友C:
大佬,具体什么提参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具体什么提参问题呢?

因为我的有好几个频率输出,提参的时候寄生电容没有正确识别到地,导致几个频率的输出线的寄生电容下极板接一起了,没有正确接地,导致这几个不同频率的输出相互耦合,就出现了这个频率不稳定的问题,我是在提参的时候定义了一下地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