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M如何在bandgap中应用来消mismatch

楼主(2024-07-29):
各位N人,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带隙基准电路,想仿照SD ADC中消除mismatch的办法,将DEM应用于bandgap中,但是,实际做出来,蒙特卡洛仿真并没有实际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这篇文章里面的

网友:
随便找一篇基于bjt的温度传感器芯片设计论文,里面有讲到怎么用dem技术,很简单的。

网友(2024-10-12):
请教一下,后续有用MC仿真出DEM的效果嘛

网友:
dem之后要做滤波的。。。

网友(2025-03-06):
先插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