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模拟电路电源部分版图dummy插入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7-29):
模拟电路电源部分版图dummy插入要注意什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有几个面积很大的mos管,该部分区域金属密度不够,我在器件间插入dummy金属后仍然不能满足design rule,可以往器件AA上填金属dummy吗,还是这个问题waive掉。

网友A:
在底层可以waive掉density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把框画大点,撒一遍dummy试试,要是解不掉就手动补,AA上面补也行,只要电路设计那边用你加了dummy的版图跑过仿真就行

网友:
FAB应该有插dummy的脚本,每一层都有单独的密度rule,AA插AA的dummy,金属插金属的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层可以waive掉density问题

您好,在整个芯片仿真阶段,小区域的density问题是可以waive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在整个芯片仿真阶段,小区域的density问题是可以waive的吗

可以waive的,顶层可以整体加的

网友:
模块级别需要解决max密度问题,min问题在chip解决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